[技术讨论]
用信号发生器仪器调制DC直流源高压信号是否可行?

楼主:
用信号发生器仪器调制DC直流源高压信号是否可行?

压电陶瓷换能器驱动,需要24V&1.7M的正弦波信号,信号发生器输出不了那么高幅值的正弦信号(最大10V Vpp)。能不能干把直流电源的24V接到信号发生器的10V&1.7M信号上进行调制?调制成24V&1.7M的正弦波信号用来驱动压电陶瓷换能器?如果不能那样调制,有哪些方法可以实现这个功能?现阶段不可能去做驱动板,想用现有的仪器去实现压电陶瓷换能器驱动效果的验证

网友A(点评):
通过隔直电容耦合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A: 画个图 怎么耦合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A: 用哪个类型的电容呢 电容类型太多了 耐压用多少?用无极性的还是有极性的?用多大容量的

网友A(点评):
回复 楼主: 信号源串只电容接到放大器输入端,几十伏随便找只就行,极性参照收音机放大电路.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A: 是否可行 看下我的图 T叔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A: 我这里没有放大器啊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A: 我要的事正弦波啊

网友B(2023-10-11):
用变压器试试

楼主:
画个图   没明白

网友B:
变压器把10V变成24V呀,两个绕组一个接信号源一个接压电陶瓷。
这还需要画图?

楼主:
3.3V 1.7M的正弦波是否可以调制DC24V的电源变成24V正弦 1.7M 用于驱动压电陶瓷换能器  是否可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3.3V 1.7M的正弦波是否可以调制DC24V的电源变成24V正弦 1.7M 用于驱动压电陶瓷换能器  是否可行?

...

网友C:
用方波直接驱动吧,如果不闭环,效果可能不好

压电陶瓷随着温度的变换,谐振频率也会漂移

网友D:
买个高频变压器升压

楼主:
用三极管能驱动吗?是否需要用高频管啊?电阻和电容的取值怎么弄

楼主:
出来是方波???我的信号是正弦啊  需要正弦才能驱动啊

网友E:
先别太乐观了

这个压电换能器,看功率,不下100W,谐振时阻抗是欧姆级的,也就是1-2欧姆。
所以驱动这个需要很大的功率,你想直接用信号源驱动,肯定是不行的。
自己做简单的电路也没办法实现性能。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方波直接驱动吧,如果不闭环,效果可能不好

压电陶瓷随着温度的变换,谐振频率也会漂移 ...

用方波是驱动不了的  这个是用正弦波驱动的  不知道你们了解过超声波换能器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先别太乐观了

这个压电换能器,看功率,不下100W,谐振时阻抗是欧姆级的,也就是1-2欧姆。

这位兄弟  一针见血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买个高频变压器升压

必须用升压变压器吗

楼主:
T叔 你都没仔细看题目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位兄弟  一针见血

见过用方波的,不确定用着的效果,不过可以工作

我自己原来做的是方波之后加了无源滤波

用spwm没法玩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用方波是驱动不了的  这个是用正弦波驱动的  不知道你们了解过超声波换能器没有 ...

见过用方波的,不确定用着的效果,不过可以工作

我自己原来做的是方波之后加了无源滤波

用spwm没法玩

网友D:
引用 楼主:
必须用升压变压器吗

用电感,电容搭个滤波器也可以升压。但是无法大量制作,幅度不稳定

网友D:
用这个变压器串并组合出需要的功率。
单只变压器才0.5W应该不够,估计得用4只

楼主:
引用 网友C:
见过用方波的,不确定用着的效果,不过可以工作

我自己原来做的是方波之后加了无源滤波

为啥用spwm没法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