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通信] 差模干扰是什么及如何消除差模干扰?

楼主(2023-10-11):
差模干扰(差模信号)是一种在差分信号传输系统中出现的干扰模式,这种干扰模式主要是由于电路板上两条差分信号线的长度、宽度和间距等参数不一致所导致的。如果不采取有效的措施进行抑制和消除,差模干扰会对电路板中的信号传输产生不良影响,可能导致系统运行不稳定、数据传输错误等问题。
为了消除差模干扰,可以采取以下几种方法:
设计合适的滤波器,过滤差模信号中的高频成分,以减少差模干扰的影响。
增加信号线的屏蔽措施,如采用金属编织网等,以减小外界电磁场的干扰。
对信号线进行良好的布局和走线,以减小信号线之间的耦合程度和互相干扰。
对电路板进行接地设计,通过接地层将差分信号的地线连接起来,以减小共模噪声的影响。
使用信号放大器等元件进行信号处理,以提高信号质量并减小差模干扰的影响。
在实际应用中,可以根据具体电路设计和应用场景选择合适的方法进行差模干扰的消除。例如,在数字信号传输中,可以采用屏蔽电缆或光纤等高抗干扰传输介质来提高信号传输的可靠性;在电源电路中,可以采用滤波器等元件来减小电源噪声对信号传输的影响。
总之,消除差模干扰需要综合考虑信号源、接收器、传输介质和接地等因素,采用合适的措施进行抑制和消除,以确保电路的正常工作和可靠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