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KS32 软件] 单片机函数递归可以递归多少层?

楼主(2023-10-11):
单片机函数递归可以递归多少层,由什么参数决定的?

网友A:
主要是看循环的条件是啥样的

网友B:
能够递归的深度取决于堆栈的大小以及可用内存的数量。

网友B:
需要注意的是,单片机的内存和资源通常都比较有限,因此在实际应用中,应该谨慎使用递归,避免过深的递归导致资源耗尽或程序崩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