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资料] 信号完整性性能提升之端接电阻

楼主(2023-10-11):
在高频信号传输中,信号边沿能量遇到阻抗不匹配时,会产生信号反射;信号发生反射时,导致反射的波形与原来的波形进行叠加,就会产生振铃。
如果振铃幅度过大,就会影响高速信号的质量。在高频信号的两端增加一个与导线特征阻抗一致的终端电阻,可以将这部分能量吸收,避免振铃的产生。
可以通过外接终端电阻的方式来改变等效负载的阻抗。
如下图所示,在终端上拉匹配和终端下拉匹配中,匹配电阻的阻值和传输线阻抗相匹配,这样就会有效的消除终端反射。

网友A:
这个理论上还不是很懂。

网友B(2023-11-23):
终端反射是干嘛的啊

网友C:
那其他引脚是不是也串上个电阻更好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终端反射是干嘛的啊

信号碰到断点后反射回去的现象

网友E:
这个消除漫反射的原理是什么?

网友F:
主要是为了减少信号反射,提高信号的传输质量。

网友G:
引用 网友D:
信号碰到断点后反射回去的现象

那这个是不是就能做检测断线的工具啊

网友H:
在高频信号传输中,信号在传输线上的反射会导致信号失真和衰减。通过增加一个与导线特征阻抗一致的终端电阻,可以实现终端匹配,降低信号反射,提高信号传输质量。

网友I:
通过增加终端电阻,可以实现阻抗连续性,降低信号反射和驻波。

网友J:
终端电阻是一种电子信息在传输过程中遇到的阻碍。

网友K:
终端电阻的选择应基于电缆的阻抗特性,与电缆长度无关。

网友L:
终端电阻的阻值应与传输线的特征阻抗相等,这样可以有效地抑制信号的反射。

网友F:
终端电阻的作用是匹配信号源和负载的阻抗,从而减少信号在传输过程中的反射和衰减。

网友M:
在高频信号传输中,通过增加与导线特征阻抗一致的终端电阻,可以有效地抑制信号的反射和回波

网友N:
为了减少信号的反射和回波,提高传输效率,可以在传输线两端增加一个与导线特征阻抗一致的终端电阻。

网友O:
终端电阻的阻值应与导线特征阻抗相等或接近,以实现最佳匹配和信号传输质量。

网友P:
需要在每个节点上增加两个120欧姆的终端电阻,以模拟线束连接无穷远时在传输线上产生的特性阻抗,保证信号传输的稳定性和准确性。

网友Q:
终端电阻可以减小信号反射,降低信号衰减

网友R:
在高频信号的两端增加一个与导线特征阻抗一致的终端电阻,可以提高信号的传输质量和稳定性。

网友S:
在高频信号传输中,终端电阻的阻值应该与导线的特征阻抗一致,以避免信号在传输过程中产生反射和衰减。

网友T:
终端电阻的主要作用就是提供一个与信号线阻抗相匹配的负载,使得信号在到达终端电阻时能够很好地被吸收,不会发生反射

网友U:
高频信号传输时,信号波长相对传输线较短,信号在传输线终端会形成反射波,干扰原信号,所以需要在传输线末端加终端电阻,使信号到达传输线末端后不反射。

网友:
在实际应用中,例如RS-485/RS-422等通信协议,常常使用终端电阻来提高通信的稳定性和可靠性。

网友V:
在高频信号传输中,信号在传输线和终端电阻之间的阻抗不连续会导致信号反射和驻波

网友W:
终端电阻可以吸收网络上的反射波,有效地增强信号强度,稳定和调整信号。

网友X:
在高频信号的两端增加一个与导线特征阻抗一致的终端电阻,可以有效减少信号反射,改善信号传输质量。

网友Y:
终端电阻的阻值应该与导线的特征阻抗相等或相近

网友F:
终端电阻的另一个作用是吸收信号源和负载之间的电压波动,从而保护信号源和负载免受电压冲击的影响。

网友O:
可以在信号的两端增加一个与导线特征阻抗一致的终端电阻。

网友Z:
将电阻连接到其他引脚会更好吗

网友AA:
在高频信号传输中,终端电阻的选择需要考虑导线特征阻抗、信号频率、传输距离等因素

网友AB:
在高频信号传输中,信号的反射和衰减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网友AC:
在高频信号传输中,导线的特征阻抗会对信号的传输产生一定的影响。当信号的传输距离较长或传输速度较快时,导线的特征阻抗可能会引起信号的反射和衰减等问题,导致信号失真和误码等问题。

网友AD:
终端电阻是一种电子信息在传输进程中碰到的拦阻。

网友AE:
适用于长线信号传输,尤其是当信号频率较高时,终端电阻的作用更加明显。

网友AF:
终端电阻可以与导线的特征阻抗相匹配,减少信号的反射和衰减等问题

网友AG:
在高频数字电路中,短接电阻无处不在。

网友AH:
在高频信号的两端增加一个与导线特征阻抗一致的终端电阻可以有效地提高信号的传输质量和稳定性。

网友AI:
提高信号的传输质量,减小信号的振荡,提高系统的稳定性。

网友AJ:
当信号在导线上传输时,如果遇到阻抗不匹配的地方,比如信号线的末端没有接负载或者接了一个阻抗与信号线阻抗不匹配的负载,那么信号就会在这些地方发生反射。这种反射会导致信号的振荡,从而影响信号的传输质量和系统的稳定性。

网友AK:
在低频信号传输时,并不需要增加终端电阻

网友AL:
重要是为了削减旌旗灯号反射,进步旌旗灯号的传输质量。

网友AM:
这个解除漫反射的道理是甚么?

网友AN:
在高频旌旗灯号传输中,旌旗灯号在传输线以及终端电阻之间的阻抗不持续会致使旌旗灯号反射以及驻波

网友AO:
经由过程增长终端电阻,可以实现阻抗连续性,低落旌旗灯号反射以及驻波。

网友AP:
终端电阻可以吸取收集上的反射波,有用地加强信号强度,不乱以及调解旌旗灯号。

网友AQ:
那在信号跟电阻之间不会产生反射吗

网友AR(2024-01-11):
端子电阻的电阻值应等于或近似于导线的特性阻抗

网友AS:
可以在信号的两端加一个与导线的特性阻抗相匹配的终端电阻。

网友AT:
将电阻毗连到其他io会更好吗

网友AU:
在高频旌旗灯号传输中,终端电阻的选择必要斟酌导线特性阻抗、旌旗灯号频率、传输间隔等身分

网友AV:
在高频旌旗灯号传输中,旌旗灯号的反射以及衰减是一个紧张的問題。

网友AW(2024-02-21):
那信号线是不是电阻大一点更好啊

网友AQ:
信号线的电阻还是大一点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