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软件模拟IIC通信AT24C02,能读不能写?

楼主(2023-10-11):
我在使用STM32软件模拟IIC通信,读写AT24C02的时候,出现了能读不能写的情况,一番纠结无果后,直接用上了正点原子的例程,仍然是能读不能写,我怀疑板子出问题了,但是换了一块板子也是同样的情况,我又换了野火哥的例程,和另一个网上的例程,两块板子任然是能读不能写,我现在怀疑是不是keil软件有什么设置不对,有大佬指点指点吗?

网友A:
有没有修改成对应的引脚啊

网友B(2025-03-12):
你好大佬。AT24C02能读不能写的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C:
你检查过 WP(写保护)引脚了吗?如果 WP 置高,EEPROM 是禁止写入的。

网友D:
AT24C02 写入有 5ms 左右的存储时间,写完后要等一下,不然可能读取的还是旧数据。

网友E:
你的 I2C 时序有没有抓波形?看看 ACK 和 STOP 信号,看看写入的时候是不是有异常。

网友F:
换了多个例程都不能写,估计不是代码问题,建议试试降低 I2C 速率,比如改成 10kHz 试试。

网友G:
AT24C02 的地址有可能不一样,试试 0xA0 或 0x50 这种不同的地址,看看是不是地址匹配问题。

网友H:
你是用 模拟 I2C 还是 硬件 I2C?如果是 模拟 I2C,可能是 GPIO 初始化或者时序的问题。

网友I:
EEPROM 写入的时候 SDA 需要保持稳定,建议加 10K 上拉电阻,看是不是信号质量的问题。

网友J:
写入前先 读 一下,确认写的地址和数据正确,然后 再读 一遍,看看数据有没有变化。

网友K:
如果怀疑 KEIL 设置问题,可以试试 STM32CubeIDE 或 IAR,看看是不是 编译优化 影响了时序。

网友L:
试试 先写一字节,然后 连续读写,不同情况对比一下,看看是不是 Page Write 方式导致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