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的IIC通信初始化代码有哪些关键步骤?

楼主(2023-10-11):
STM32的IIC通信初始化代码有哪些关键步骤?

网友A:
协议里的每一个步骤都很关键

网友B:
硬件引脚的配置最为关键吧

网友B:
其次还有IIC时钟的配置、IIC的初始化、从设备地址的设置等

网友C:
做主从机的定义

网友D:
每一个步骤都很关键

网友E(2023-11-21):
就IO配置好,然后时序配置好就行了

网友F:
一般也没啥步骤啊,都是ctrl+C ctrl+V,哈哈

网友G:
要是硬件的I2C啊,时序都不用考虑,简单的很呢

网友H:
我建议还是看看demo,直接按照demo操作就好

网友I:
关键步骤一般都是初始化IO部分吧,这IO别弄错了就行

网友J:
没有什么关键的步骤,一步一步操作吧

网友K:
你直接用cubemx配置一下多好,简单又可靠

网友L:
我觉得还是直接参考例程或者官方的手册比较好,因为都是关键的步骤

网友M:
一般来说都是直接初始化IO,然后再配置一下I2C的初始化就行了

网友N:
没啥关键点,就按部就班的配置一下就好了

网友O(2024-04-08):
硬件iic直接配置就可以了

网友P(2024-07-16):
改变测试负载的值,再次测试输出的电流和电压

网友Q:
表征负载能力的指标是负载能力和负载能力上升时间

网友R:
环氧树脂由于硬度的原因不能用于应力敏感和含有贴片元件的模块灌封,在模块电源中基本被淘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