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移植uC/OSIII之后,多任务并发执行,每个任务都只执行了一次,就不执行了

楼主(2023-10-11):
多个任务按照优先级执行一次后就停止了,具体什么原因呢,各位大佬帮帮忙

网友A:
贴一下完整代码看看

网友B:
只让一个任务执行 屏蔽其他任务 看看什么效果

网友C:
那肯定就是软件代码有问题啊

网友D:
监测一下 执行完成之后代码处于一种什么状态

网友E:
这个得详细看看楼主的代码是怎么写的了

网友F:
基本可以肯定是软件原因  楼主可以调试一下看看

网友G:
那肯定就是软件配置有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