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请问20米传输pwm信号的时候波形怎么控制呀,现在是驱动舵机50hz

楼主(2023-10-11):
使用的的stm32的c8t6,传输50hz的pwm信号,但是传输过去后舵机出现抖动不稳定,还有时候出现朝一个方向打死,查到都是由于占空比出现问题导致的,这个可以怎么解决呀

网友A:
可能有干扰吧,试着减小干扰看看

网友B:
这个是不是就得考虑线路上的电压损耗了啊

网友C:
楼主观察到的端点位置的波形变形的厉害吗?

网友D:
舵机抖动和朝一个方向打死可能是因为占空比的设置不正确。占空比是PWM信号中高电平所占的比例,它直接影响着舵机的运动状态。

网友E:
如果舵机仍然抖动,可以尝试调整PWM信号占空比。

网友F:
检查供电电压及信号线连接

网友G:
校准舵机、检查舵机负载

网友H:
选用屏蔽双绞线 这样能提高抗干扰能力

网友I:
正常控制即可 不过可能因为线路过长可能导致波形有点变形

网友J:
两端需要添加终端匹配电阻吗

网友K:
估计会出现信号衰减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