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32L4xx] 怎样快速更新 低功耗定时器(LPTIM)的LPTIM_ARR ?

楼主(2023-10-11):
    LPTIM用作定时器使用,可以有多个软件定时器,需要随时暂停当前的计时, 重新修改LPTIM_ARR,启用新的定时。    目前我的方法是,需要禁止定时器,延时 delay = 400; while(delay --);  再开启定时器,才可以工作。
    是否有其它方法,不需要这样浪费功耗和速度?

网友A:
首先要找到对应的寄存器CKSEL,选择内部时钟源。

楼主(2023-11-14):
引用 网友A:
首先要找到对应的寄存器CKSEL,选择内部时钟源。

  谢谢。
  修改了时钟源为LSI, 并没有改善问题,仍然是要延时LPTIM才可以正常工作。
  目前看来,这是硬件的bug,软件无法解决的。 似乎国民技术有这个毛病,RTC也一样。 硬件设计应该引入一个缓冲器,而不是靠软件延时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