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NPN和PNP驱动蜂鸣器/喇叭 这两种驱动电路有哪些优缺点?

楼主(2023-10-11):
NPN和PNP驱动蜂鸣器/喇叭

这两种驱动电路有哪些优缺点?

网友A:
上图输入输出同相位。输入低电平三极管导通。但导通后,负载电压要打折扣,蜂鸣器上的电压是(VCC-0.7)。而且还有个问题,如果控制芯片(MCU)供电小于VCC(比如VCC是5V,MCU供电是3.3V)就无法彻底关断负载蜂鸣器!也就是说,要彻底关断三极管,三极管输入的高电平至少等于VCC,或大于VCC更好。

下图输入输出反相位。输入高电平三极管导通。导通后,负载电压接近VCC,蜂鸣器上的电压是(VCC-0.2)。不存在无法关断负载的问题。所以说,下图更好。

网友B:
PNP驱动,不能这样子直接IO驱动的,除非两个的电压都是相同,否则关不断,正确的做法是在PNP管的基极加一级NPN驱动。可以应用于不同的电压源。最常见的用法都是NPN驱动。

网友C:
首先第一个图就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C:
首先第一个图就不对。

细说  细说  你再

网友D:
第一个图的接法,用过,电压域相同就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第一个图的接法,用过,电压域相同就没有问题。

PNP的 集电结的二极管是由 集电极指向基极的?电流会倒灌?

控制电压大于等于蜂鸣器驱动电压就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