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振定义是什么?晶振怎么分类

楼主(2023-10-11):
晶振又称石英晶体振荡器,晶振是一种利用应时晶体(石英晶体)的压电效应制成的谐振器件。

晶振是指从应时晶体上按一定方位切割下来的薄片,是时钟电路中最重要的元件。晶振的工作原理是在一定状态下,机械能和电能可以通过内部振荡电路相互转换。

当接通电源时,振动信号是由晶片的机械变形产生的,通过在晶片两端施加机械压力可以产生电能。这里的原理其实就是晶振的压电效应特性。另外,晶振在谐振工作时,能为相应的电路提供稳定准确的单频振荡。

总结晶振是电路中随处可见的元件。只要有CPU处理器,晶振就一定会存在。即使没有外部晶振,芯片内部也会集成晶振。可以说晶振在单片机电路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没有晶振,芯片电路无法正常启动,无法发出号执行相应的指令。

石英振荡器是应时晶振自带电压。一般分类有很多种。日常分类为普通有源晶振、电压控制晶振、温补晶振、电压控制温补晶振、恒温晶振和晶振。当不同的系统需要不同频率的时钟信号号时,可以采用多种方式来满足系统要求。

按封装结构和形状分类石英晶体振荡器按封装结构和形状可分为金属壳晶体振荡器、玻璃壳晶体振荡器、胶木壳晶体振荡器和塑料壳晶体振荡器。金属外壳封装的石英晶体振荡器有三种:钎焊、冷压和电阻焊。

按用途分类的石英晶体振荡器。有源晶振可分为彩电用晶体振荡器、DVD播放机用晶体振荡器、无线通信用晶体振荡器、电子钟表用晶体振荡器等。根据引出电极的数量,石英晶体振荡器可分为两电极(两端)晶体振荡器、三电极(三端)晶体振荡器和四电极(四端)晶体振荡器。

根据准确度分类。石英晶体振荡器按精度(或频率稳定度)可分为普通石英晶体振荡器、精密石英晶体振荡器、中等精度石英晶体振荡器和高精度石英晶体振荡器。根据基本的谐振电路,石英晶体振荡器可以分为两种类型:并联晶体振荡器和串联晶体振荡器。

封装内有一个集成晶体振荡器电路的元件。通常,外部用金属外壳包装,但也用玻璃外壳、陶瓷或塑料包装,这些都是有关于晶振的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