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牙芯片] CH592 是否会出QFN48 的封装

楼主(2023-10-11):
    官网放出了CH592, 看封装只有QFN32, QFN28 两种封装, 应用受限。  不知道将来是否有QFN48封装的,并且增多LCD的显示点。

楼主:
  另外,频率有点低,能到48M以上,可以支持一些语音解码了,比如opus.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另外,频率有点低,能到48M以上,可以支持一些语音解码了,比如opus.

您好,我们后续会推出更大封装、更多LCD显示点的BLE MCU。CH592定位低功耗数传控制类应用,在RAM运行时系统主频最大可以配置到80MHz。若对算力有更高要求,可以考虑CH32V208系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好,我们后续会推出更大封装、更多LCD显示点的BLE MCU。CH592定位低功耗数传控制类应用,在RAM运行时系 ...

  **WCH能出一些产品应用宽泛些的产品,flash, ram , 频率。 目前的蓝牙产品,完全让人找不到一定要用CH系列的理由。
   唯一比别家突出亮点,自带LCD显示的CH58x,功耗高。 CH59x,IO过少。
    频率低,flash, ram过小都是ch58x,ch59x的通病。

网友B:
应该是考虑到市场定位和应用场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