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运放输入两端电压不相等问题

楼主(2023-10-11):
 如上图,想做一个恒流源,调试发现A,B两点有1~2mv的压差,想请教一下这个误差就是失调电压引起的吗?
之前一直认为失调电压只有在0点有,不在0点工作时可以忽略失调电压,最近调试些小电路感觉不是那样,失调电压
在全量程上好象都有,请教有什么好的处理办法?

网友A:
你都已经知道问题了,还有啥可问的啊
很简单,换个vos比较低的运放就是了。该花的钱是要花的。

网友B:
换OP07试一下

网友C:
你用万用表量的吗?可能有误差哦,运放内阻太大了

网友D(2023-11-10):
没看规格书吗?
我凭**,好像LM324失调电压指标type=1mV  max=3mV。你这个值不就是官方标准里面的吗?

A,B两点的电压可以认为是失调电压吗?

网友E:
问题已经解决

网友F:
怎么解决的,分享一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