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76E003 IO异常

楼主(2023-10-11):
默认状态下按键key(蓝色)的状态,LED(黄色)默认状态,示波器检测出有定时拉低的情况

按键按下后,LED拉低变亮,实际是LED拉低后自动拉高

网友A:
贴代码吧,看代码的操作是否有其它的行为造成io拉高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贴代码吧,看代码的操作是否有其它的行为造成io拉高低。

程序如下

楼主:
还有个奇怪现象,我用状态机的形式处理按键,P15引脚不起作用,其他IO正常

网友B:
这个得根据楼主的硬件和代码进行综合判断

网友C:
看现象不像是硬件引起的 看一下软件的配置吧

网友D:
还有可能是其他操作导致干扰到了当前的io口

网友E:
楼主的代码里边是不是有延时函数啊

网友F:
如果每次都是这样 那估计就是代码的问题了

网友G:
楼主描述的太模糊了  应该更加详细一些

网友H:
干什么干扰到了当前的io口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得根据楼主的硬件和代码进行综合判断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得根据楼主的硬件和代码进行综合判断

这是硬件,初始化函数,实在摸不着头脑

楼主:
程序源文件

楼主(2023-11-16):
同一个电路,换了ST没出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I:
是不是有其他程序给拉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