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HC32L110低功耗问题,电流一直降不下来,大神指导下。

楼主(2023-10-11):
进入深度低功耗模式前,把IO口设置为输入,上拉,Gpio_InitIOExt(3, 6, GpioDirIn, TRUE, FALSE, FALSE, FALSE);仿真是可能通过引脚触发进入低功耗程序,上电后引脚都是高电平,和设置的一致,但电流降不下来,500多uA。程序正常运行模式时有开AD,进入低功耗模式前已关闭,退出时重新初始化AD,这样处理是对的吧?大神们支招,谢谢。

网友A:
解决了吗?现在

网友:
低功耗引脚是根据外围来的,你直接这样是不能判断的.
低功耗GPIO配置原则: 外部有上拉的,配置成输出高;外部有下拉的,配置成输出低;悬空的管脚,统一配置成下拉输入。没有上拉下拉的输出管脚配置成输出低。

网友B:
进入低功耗模式前除了 GPIO模式的配置,还有以下几点需要注意:RCL 时钟有无关闭,BGR和ADC模块有无关闭,系统时钟有无从更高的时钟切换到 RCH_4M,PLL 时钟源有无关闭。

网友C:
其它没有用的外设关闭了吗?

楼主:
谢谢大家的指导,问题已解决,是由于进入低功耗前BGR未关闭引起的,关闭后电流在1ua左右,1000uf电容可运行15分钟。

楼主:
未用到的引脚配置为低电平功耗会比高电平低一些

网友D:
io这边说不好 但是其他的不用的模块都需要关闭

网友E:
其实我们可以在不更改其他配置的情况下更换引脚的配置来寻求最佳方案

网友F:
首先可以考虑排除法  一样一样的排除

网友G:
不用的模块的时钟也要一起关掉

网友H:
三楼说的就是一个总的原则,但是可能不同的单片机有具体的小的区别

网友I:
这个得看手册说明  芯片不同 引脚的处理方式就是不相同的

网友J(2024-08-01):
引用 网友B:
进入低功耗模式前除了 GPIO模式的配置,还有以下几点需要注意:RCL 时钟有无关闭,BGR和ADC模块有无关闭, ...

大佬 我使用低功耗定时器每5分钟进行一次ADC采集 然后检查是否符合条件进行动作 空闲时候进入深度休眠最低功耗 现在空闲mA 不知道怎么回事 找了很多资料 发现要关闭BGR 关闭之前必须打开ADC时钟 那我adc初始化在一开始进行还是写在检查函数里呢 还有我使能了RCL 系统时钟要用RCH吗  这会影响我的定时器运行么 关于ADC和时钟搞不懂了 我是不是没有进入低功耗

网友K:
没用的外设和IO怎么处理的?

网友L:
引脚配置有误?

网友M:
如果不需要RTC功能,则关闭RTC时钟。

网友N:
低功耗模式没选择对

网友O:
电源电压的波动造成的吗

网友P:
在进入低功耗模式前,关闭所有不必要的外设。例如,关闭UART、SPI、I2C等通讯接口,以及未使用的ADC、TIMER等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