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pic curiosity nano 突然不能烧录了,显示Boot缺少

楼主:
十月 11 2023--- 21:38:53
API command: Begin communication session

Currently loaded versions:
Application version...........1.27.129 (0x01.0x1b.0x81)
Tool pack version .............1.12.711
Entering firmware upgrade mode

Currently loaded versions:
Boot version..................0.0.0 (0x00.0x00.0x00)

遇到这个问题如何解决呢?怎么恢复Boot呢?

网友A(2023-10-12):
固件我也不知道哪儿下载。

网友A:
救活方式:在工程属性页面找到这个,按右边这个设置

经过测试,当选择最新版本后,就会进入楼主这个状态,导致无法再烧录进去,也无法恢复BOOT,选择较老的版本,即可自动恢复内部固件。

网友B:
看标题还以我硬件烧了呢。

网友C:
boot固件被刷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