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18F16QQ41好像RA5引脚不能输出PWM

楼主(2023-10-11):
是什么原因呢?

官方的开发板,这个引脚用于32KHz晶振,可是开发板没焊接晶振啊,有人知道怎么处理吗?
还是这个引脚不可用用做PWM呢?

网友A:
这个脚上有多个功能复用。具体用作什么功能取决于你在固件中的设置。比如你将这个脚作为时钟输入脚,那当然应该接晶振。如果不用作时钟输入脚,当然就不用接晶振。板子上没有焊晶振,按我的理解是让你根据自己的需求去决定要不要焊。

这个脚可以通过引脚重映射寄存器设置为PWM的输出脚。(具体看数据手册上PPS Outputs一节)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脚上有多个功能复用。具体用作什么功能取决于你在固件中的设置。比如你将这个脚作为时钟输入脚,那当然 ...

在哪儿设置这个引脚不用于晶振呢?按理说在MCC里配置成了PWM,就应该自动给设置好呀。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在哪儿设置这个引脚不用于晶振呢?按理说在MCC里配置成了PWM,就应该自动给设置好呀。 ...

通过固件设置。
如果你在MCC的图形配置界面里将这个脚配置成PWM了,那通过MCC产生的代码里就会有相应的初始化代码。
如果没有MCC,这个初始化配置的代码是要自己编写的。有了MCC,只是免去了你自己编写初始化代码的工作量。

网友C:
把这个配置位设置图中这个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