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CAN 传输距离

楼主:
大家好,最近在调试CAN 总线,遇到了一个问题。
我们CAN在500K 的波特率下,级联了10个设备,最末尾的两个设备通讯不上。当时环境如下:
(1):首尾有匹配电阻;
(2):线缆为双绞屏蔽,且线缆特征阻抗120
(3):首尾之间不到30米
连接方式如图:

当我们改为如下连接方式时,同等情况下,10个设备都可以通讯 。

为什么第一种连接方式下,通讯距离这么短呢 ?

我的想法如下:
PCB 中连接两个端子的走线阻抗和外部走线阻抗不同即:
外部线缆-端子-(PCB走线)-端子,这个路径 阻抗不连续,会导致信号反射。
信号反射导致了此问题。

各位大佬如何看待此问题,还望不吝赐教。

网友A(2023-10-12):
示波器看看CANH、CANL波形呗

网友B:
有示波器这么方便的工具可用,为什么要猜呢

网友C(点评):
不猜不猜

网友D:
连接方式应该没问题
一进一出 连接器方式 完全可以的
示波器 can分析仪 挂着 看报文 波形

网友E:
CAN网络是菊花链,应该是首尾是终端,中间的要并入总线中.支线长度要控制.

网友F:
主要是PCB上的铜箔厚度,线宽有影响,第二个就是即使是手拉手,进出的的两个接口都是同一个线,支路线长最好不超过15cm

网友G:
500K 的波特率  ,PCB上的铜箔布线处理不好的话,会有寄生参数,造成阻抗变化,会影响传输。

网友H:
阻抗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G:
500K 的波特率  ,PCB上的铜箔布线处理不好的话,会有寄生参数,造成阻抗变化,会影响传输。 ...

是的,阻抗变化 引起反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连接方式应该没问题
一进一出 连接器方式 完全可以的
示波器 can分析仪 挂着 看报文 波形  ...

设备发到客户现场了,目前手上没设备,看不了波形。。。。。

网友I:
把波特率降低一点,传过1km+

网友J:
引用 网友I:
把波特率降低一点,传过1km+

两端挂120欧可以传1000m?

网友:
推荐 收拉手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