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芯片] 【CH32X035评估板测评】CH32X035的串口收发实验

楼主(2023-10-12):
上次咱们详细介绍了CH32X035的环境介绍以及入门点灯程序,下面咱们说一下CH32X035的串口收发实验。

串口通信目前主流的与上位机通讯协议,CH32X035有4 组通用同步异步收发器(USART1/2/3/4)。
支持全双工异步串口通信、同步单向通信以及半双工单线通信,也支持 LIN(局部互连网),兼容 ISO7816
的智能卡协议和 IrDA SIR ENDEC 传输编解码规范,以及调制解调器(CTS/RTS 硬件流控)操作,还支持多
处理器通信。其采用分数波特率发生器系统,并支持 DMA 操作连续通讯。

通过原理图查询得知PB10以及PB11为串口1通信,结合上次的点灯程序进行串口输出,当灯亮时输出LED ON,当灯灭时输出LED OFF。
很重要的注意事项:
由于评估板串口输出的为TTL电平,所以PB10和PB11端子必须接到接收TTL电平的串口模块上,否则会出现显示数据不正确的问题,正好
WCH-Link下载器上有RX和TX接收电平的引脚只需接到WCH-Link下载器即可,接线如下:

打开调试助手,达到需要的监测信息如下图:

串口配置程序如下: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USART1 | RCC_APB2Periph_GPIOB,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网友A:
串口发送的速度受到接线方式的影响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串口发送的速度受到接线方式的影响吗

肯定会受到的 电路板布线和飞线肯定是不一样的效果

网友C:
sdi接口是一种什么方式的下载口啊

网友D:
目前智能卡协议的具体内容是公开的吗

网友E:
哪些种类的通讯必须要使用屏蔽双绞线呢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哪些种类的通讯必须要使用屏蔽双绞线呢

如果有条件的话 最好都要使用  提高通讯效率

网友G:
这个板子是不是有点太简单了,没什么外围器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