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通信] 施耐德PLC之间的的无线MODBUS通信实例

楼主(2023-10-12):
本文主要介绍施耐德(睿易)PLC之间的MODBUS通讯的具体操作和各参数的意义,此方案可以作为施耐德(睿易)PLC之间的的无线MODBUS 通信实例。在本方案中采用了西门子、施耐德等欧美系PLC专用无线通讯终端DTD434M,作为实现无线通讯的硬件设备。
一、方案概述
1. 有线MODBUS网络组成
2. 无线MODBUS 网络
通过DTD434MC方便实现无线MODBUS网络,无需更改网络参数直接替换有线连接。
二、施耐德PLC软件设置
在本方案中我们以施耐德PLC型号为M100C16R为例,实现施耐德PLC之间的无线通讯。
编程软件:EcoStruxure Machine Expert – Basic V1.0
1. 硬件配置
如下图所示,打开软件上对应的PLC型号。我们这里选择TM100C16R
选择后软件主视窗如下图所示:
如下图所示,双击绿色部分(串口配置)
按照下图新型串口配置:
如下图电机视窗左侧的SL1(串行线路)下方的MODBUS依次设置对应的从站号和主站。
注意:这里设置从站的话需要设置从站号
2. 从站读取指令
作为从站通讯时是不需要任何设置的,主站通讯时需要进行编程
从站读取指令:
使用%WRITE_VR0指令,鼠标放在指令上面会自动提示一个接口参数的意义,如下图所示:
鼠标左键点击指令会出现如下图所示的配置参数串口,这里我们配置为串口1,将%MW10.X0开始的6个位写入从站的%Q0.0-%Q0.5里面去。
读取指令:使用%READ_VAR 1指令进行从站的数据读取
鼠标放在指令框上面后会出现如下指令提示:
鼠标左键单击指令出现如下图参数设置框,如图所示:
这里我们是通过串口1读取从站的保持寄存器%MW0的数据读取长度为10个字存入本地的%MW10开始的10个字里面
三、实现MODBUS主站无线网络
1. 试验设备及其接线
如下图所示M100 PLC串口端子有4位接线孔,分别做如下定义。
取两根导线分别连接DTD434M的A、B两个端子,连接A端的线连接施耐德PLC的D1端子,连接B端的线连接施耐德PLC的DO端子。如下图所示
给DTD434M供电接入V+ V-,接入PLC电源,拨动DTD434的红色拨码开关,选择8/N/1,无校验(拨码开关操作必须在断电情况下),接上天线。
2. 检测无线通讯
取24VDC电源接入施耐德PLC主站,24V电源0V与COM0短接如下图所示;
24VDC的V+正接入INOUT的10号端子,则主站上相对应的信号指示绿灯亮启,同时通过无线远传子站PLC相对应的信号指示灯亮启,则无线通讯成功。
四、关于DTD434M的简单说明
无线数据通讯终端DTD434M能与施耐德PLC、组态软件、人机界面、触摸屏、测控终端等工控产品组成无线测控网络,实现西门子无线无线MODBUS协议的组网。
■ 主 要 特 征:
◆ 直接代替有线RS485方案,实现无线组网通讯;
◆ 全数字无线加密方式,保证数据安全可靠;
◆ 直流9~24V宽电源电压供电,平均工作电流小于50mA;
◆ 通信接口:RS232/RS485;
◆ 传输距离:10KM范围内可选;
◆ 支持标准串口协议:Modbus RTU协议、PPI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