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0] stm32l072cbt6关掉rng再打开,却出现clock error,请问怎么解决

楼主(2023-10-12):
我使用的是HAL库函数HAL_RNG_Init,HAL_RNG_DeInit来作为开和关的工具,rng开始能正常运行,但是只要关上再开就会触发clock error,不产生新随机数了。
实验了一下,中断是否使能都是一样的,查看HAL_RNG_Init代码也有开时钟的命令啊,到底错在哪里呢

楼主:
哪位大侠能解答一下

网友A:
检查时钟设置是否正确

网友B:
在STM32L0系列微控制器中,有一个备份域(Backup Domain),其中包含RTC(实时时钟)和RNG等设备。如果这些设备被配置为在系统复位后自动启动,那么在关掉和重新打开这些设备时,可能需要确保备份域中的其他设备(如RTC)没有被意外修改或重置。

网友C:
检查中断或事件是否被错误触发

网友D:
尝试将设备完全重置

网友E:
时钟设置正确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