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U5] 请问STM32U575VGT6 GPDMA(standard request mode)+UART5 如何配置到正常运行

楼主(2023-10-12):
这个standard request mode 配置了之后用不了,会有hard fault error
define printf_dma(...) HAL_UART_Transmit_DMA(&huart5, (uint8_t )ch1, sprintf((char )ch1,__VA_ARGS__));
printf_dma("DMA_RIGHT\n");
运行后hard fault error。
求助!

网友A:
参考STM32U575VGT6的参考手册和数据表

网友B:
步骤如下,仅供参考:
1.初始化UART5
2.初始化GPDMA
3.配置UART5的DMA请求
4.配置GPDMA的标准请求模式
5.配置中断处理
6.启动GPDMA传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