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为什么显示器的I/O端口数量会不同?

楼主(2023-10-12):
为什么显示器的I/O端口数量会不同?

网友A:
不同的显示器可能会有不同的I/O端口数量和种类,因此在购买显示器时,需要根据自己的实际需求来选择适合自己使用的显示器型号。

网友B:
不同制造商的设计理念可能不同吧

网友C:
可能是因为受到附加功能的影响

网友D:
这个跟显示器IO有啥关系没明白,有理解的说一下

网友E:
楼主说的显示器是个啥?跟中颖MCU有关系?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楼主说的显示器是个啥?跟中颖MCU有关系?

确实没明白楼主这个啥意思?IO口跟显示器有啥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