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中颖单片机在什么情况下可能出现程序跑飞问题?

楼主(2023-10-12):
中颖单片机在什么情况下可能出现程序跑飞问题?

网友A:
如果打开了某个中断,但是没有响应或处理该中断,程序可能会一直进入中断,从而导致死机。

网友B:
可能是中断变量处理不妥导致的

网友C:
程序跑飞问题的原因还是很多的

网友D:
你们这个跑飞问题,好多人都说,有解决的嘛?还是张嘴就跑飞

网友E:
从来没遇到过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