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中颖单片机在什么情况下可能出现内存溢出问题?

楼主(2023-10-12):
中颖单片机在什么情况下可能出现内存溢出问题?

网友A:
如果某些程序在使用完内存后没有及时释放内存,可能会导致无法再次使用内存,进而产生内存溢出问题。

网友B:
变量申请过大,超过了单片机的内存大小,便会导致内存溢出。

网友C:
函数递归调用过深,可能会导致栈空间过大,同样会超过单片机的内存大小,进而产生内存溢出问题。

网友D:
一直使用没有释放就会导致溢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