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开发工具资源区] 请问CW32F031的参考电压源选择有哪些选项?

楼主(2023-10-12):
请问CW32F031的参考电压源选择有哪些选项?

网友A:
芯源暂时没有CW32F031这个型号的MCU。
如果是指CW32F030的ADC模块的话,它有4 路参考电压源(Vref)
- VDDA 电源电压
- ExRef(PB00)引脚电压
- 内置 1.5V 参考电压
- 内置 2.5V 参考电压

网友B:
4 路参考电压源(Vref)
- VDDA 电源电压
- ExRef(PB00)引脚电压
- 内置 1.5V 参考电压
- 内置 2.5V 参考电压

网友C:
都是参考电压进行相关设计

网友D:
- 内置 1.5V 参考电压
- 内置 2.5V 参考电压

网友E(2023-11-14):
选择外部 AVDD 作为参考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