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资料]
代码优化技巧

楼主(2023-10-12):
1. Duplicated Code (重复代码)
重复代码就是不同地点,有着相同的程序结构。一般是因为需求迭代比较快,开发小伙伴担心影响已有功能,就复制粘贴造成的。重复代码很难维护的,如果你要修改其中一段的代码逻辑,就需要修改多次,很可能出现遗漏的情况。

如何优化重复代码呢?分三种情况讨论:

同一个类的两个函数含有相同的表达式

class A {
    public void method1() {
        doSomething1;
        doSomething2;
        doSomething3;
    }
    public void method2() {
        doSomething1;
        doSomething2;
        doSomething4;
    }
}
优化手段:可以使用Extract Method(提取公共函数) 抽出重复的代码逻辑,组成一个公用的方法。

class A {
    public void method1() {
        commonMethod();
        doSomething3;
    }
    public void method2() {
        commonMethod();
        doSomething4;
    }

    public void commonMethod(){
       doSomething1;
       doSomething2;
    }
}
两个互为兄弟的子类内含相同的表达式

class A extend C {
    public void method1() {
        doSomething1
        doSomething2
        doSomething3
    }
}

class B extend C {
    public void method1() {
        doSomething1
        doSomething2
        doSomething4
    }
}

优化手段:对两个类都使用Extract Method(提取公共函数),然后把抽取出来的函数放到父类中。

class C {
    public void commonMethod(){
     doSomething1
     doSomething2
   }
}
class A extend C {
    public void method1() {
        commonMethod();
        doSomething3
    }
}

class B extend C {
    public void method1() {
        commonMethod();
        doSomething4
    }
}

两个毫不相关的类出现重复代码

如果是两个毫不相关的类出现重复代码,可以使用Extract Class将重复代码提炼到一个类中。这个新类可以是一个普通类,也可以是一个工具类,看具体业务怎么划分吧。

2 .Long Method (长函数)
长函数是指一个函数方法几百行甚至上千行,可读性大大降低,不便于理解。反例如下:

public class Test {
    private String name;
    private Vector<Order> orders = new Vector<Order>();

    public void printOwing() {
        //print banner
        System.out.println("****************");
        System.out.println("*****customer Owes *****");
        System.out.println("****************");

        //calculate totalAmount
        Enumeration env = orders.elements();
        double totalAmount = 0.0;
        while (env.hasMoreElements()) {
            Order order = (Order) env.nextElement();
            totalAmount += order.getAmout();
        }

        //print details
        System.out.println("name:" + name);
        System.out.println("amount:" + totalAmount);
        ......
    }
}

可以使用Extract Method,抽取功能单一的代码段,组成命名清晰的小函数,去解决长函数问题,正例如下:

public class Test {
    private String name;
    private Vector<Order> orders = new Vector<Order>();

    public void printOwing() {

        //print banner
        printBanner();
        //calculate totalAmount
        double totalAmount = getTotalAmount();
        //print details
        printDetail(totalAmount);
    }

    void printBanner(){
        System.out.println("****************");
        System.out.println("*****customer Owes *****");
        System.out.println("****************");
    }

    double getTotalAmount(){
        Enumeration env = orders.elements();
        double totalAmount = 0.0;
        while (env.hasMoreElements()) {
            Order order = (Order) env.nextElement();
            totalAmount += order.getAmout();
        }
        return totalAmount;
    }

    void printDetail(double totalAmount){
        System.out.println("name:" + name);
        System.out.println("amount:" + totalAmount);
    }

}

3.  Large Class (过大的类)
一个类做太多事情,维护了太多功能,可读性变差,性能也会下降。举个例子,订单相关的功能你放到一个类A里面,商品库存相关的也放在类A里面,积分相关的还放在类A里面...反例如下:

Class A{
  public void printOrder(){
   System.out.println("订单");
  }

  public void printGoods(){
   System.out.println("商品");
  }

  public void printPoints(){
   System.out.println("积分");
  }
}

试想一下,乱七八糟的代码块都往一个类里面塞,还谈啥可读性。应该按单一职责,使用Extract Class把代码划分开,正例如下:

Class Order{
  public void printOrder(){
   System.out.println("订单");
  }
}

Class Goods{
   public void printGoods(){
   System.out.println("商品");
  }
}

Class Points{
  public void printPoints(){
   System.out.println("积分");
  }
}
}

4. Long Parameter List (过长参数列)
方法参数数量过多的话,可读性很差。如果有多个重载方法,参数很多的话,有时候你都不知道调哪个呢。并且,如果参数很多,做新老接口兼容处理也比较麻烦。

public void getUserInfo(String name,String age,String sex,String mobile){
  // do something ...
}
如何解决过长参数列问题呢?将参数封装成结构或者类,比如我们将参数封装成一个DTO类,如下:

public void getUserInfo(UserInfoParamDTO userInfoParamDTO){
  // do something ...
}

class UserInfoParamDTO{
  private String name;
  private String age;
  private String sex;
  private String mobile;
}
5. Divergent Change (发散式变化)
对程序进行维护时, 如果添加修改组件, 要同时修改一个类中的多个方法, 那么这就是 Divergent Change。举个汽车的例子,某个汽车厂商生产三种品牌的汽车:BMW、Benz和LaoSiLaiSi,每种品牌又可以选择燃油、纯电和混合动力。反例如下:

public class Car {

    private String name;

    void start(Engine engine) {
        if ("HybridEngine".equals(engine.getName())) {
            System.out.println("Start Hybrid Engine...");
        } else if ("GasolineEngine".equals(engine.getName())) {
            System.out.println("Start Gasoline Engine...");
        } else if ("ElectricEngine".equals(engine.getName())) {
            System.out.println("Start Electric Engine");
        }
    }

    void drive(Engine engine,Car car) {
        this.start(engine);
        System.out.println("Drive " + getBrand(car) + " car...");
    }

    String getBrand(Car car) {
        if ("Baoma".equals(car.getName())) {
            return "BMW";
        } else if ("BenChi".equals(car.getName())) {
            return "Benz";
        } else if ("LaoSiLaiSi".equals(car.getName())) {
            return "LaoSiLaiSi";
        }
        return null;
    }
}

如果新增一种品牌新能源电车,然后它的启动引擎是核动力呢,那么就需要修改Car类的start和getBrand方法啦,这就是代码坏味道:Divergent Change (发散式变化)。

如何优化呢?一句话总结:拆分类,将总是一起变化的东西放到一块。

运用提炼类(Extract Class) 拆分类的行为。

如果不同的类有相同的行为,提炼超类(Extract Superclass) 和 提炼子类(Extract Subclass)。

正例如下:

因为Engine是独立变化的,所以提取一个Engine接口,如果新加一个启动引擎,多一个实现类即可。如下:

//IEngine
public interface IEngine {
    void start();
}

public class HybridEngineImpl implements IEngine {
    @Override
    public void start() {
        System.out.println("Start Hybrid Engine...");
    }
}
因为drive方法依赖于Car,IEngine,getBand方法;getBand方法是变化的,也跟Car是有关联的,所以可以搞个抽象Car的类,每个品牌汽车继承于它即可,如下

public abstract class AbstractCar {

    protected IEngine engine;

    public AbstractCar(IEngine engine) {
        this.engine = engine;
    }

    public abstract void drive();
}

//奔驰汽车
public class BenzCar extends AbstractCar {

    public BenzCar(IEngine engine) {
        super(engine);
    }

    @Override
    public void drive() {
      this.engine.start();
      System.out.println("Drive " + getBrand() + " car...");
    }

    private String getBrand() {
        return "Benz";
    }
}

//宝马汽车
public class BaoMaCar extends AbstractCar {

    public BaoMaCar(IEngine engine) {
        super(engine);
    }

    @Override
    public void drive() {
        this.engine.start();
        System.out.println("Drive " + getBrand() + " car...");
    }

    private String getBrand() {
        return "BMW";
    }
}

细心的小伙伴,可以发现不同子类BaoMaCar和BenzCar的drive方法,还是有相同代码,所以我们可以再扩展一个抽象子类,把drive方法推进去,如下:

public abstract class AbstractRefinedCar extends AbstractCar {

    public AbstractRefinedCar(IEngine engine) {
        super(engine);
    }

    @Override
    public void drive() {
        this.engine.start();
        System.out.println("Drive " + getBrand() + " car...");
    }

    abstract String getBrand();
}

//宝马
public class BaoMaRefinedCar extends AbstractRefinedCar {

    public BaoMaRefinedCar(IEngine engine) {
        super(engine);
    }

    @Override
    String getBrand() {
        return  "BMW";
    }
}

如果再添加一个新品牌,搞个子类,继承AbstractRefinedCar即可,如果新增一种启动引擎,也是搞个类实现IEngine接口即可

6. 散弹式修改
当你实现某个小功能时,你需要在很多不同的类做出小修改。这就是Shotgun Surgery(散弹式修改)。它跟发散式变化(Divergent Change) 的区别就是,它指的是同时对多个类进行单一的修改,发散式变化指在一个类中修改多处。反例如下:

public class DbAUtils {
    @Value("${db.mysql.url}")
    private String mysqlDbUrl;
    ...
}

public class DbBUtils {
    @Value("${db.mysql.url}")
    private String mysqlDbUrl;
    ...
}
多个类使用了db.mysql.url这个变量,如果将来需要切换mysql到别的数据库,如Oracle,那就需要修改多个类的这个变量!

如何优化呢?将各个修改点,集中到一起,抽象成一个新类。

可以使用 Move Method (搬移函数)和 Move Field (搬移字段)把所有需要修改的代码放进同一个类,如果没有合适的类,就去new一个。

正例如下:

public class DbUtils {
    @Value("${db.mysql.url}")
    private String mysqlDbUrl;
    ...
}
7. Feature Envy (依恋情节)
某个函数为了计算某个值,从另一个对象那里调用几乎半打的取值函数。通俗点讲,就是一个函数使用了大量其他类的成员,有人称之为红杏出墙的函数。反例如下:

public class User{
private Phone phone;
  public User(Phone phone){
        this.phone = phone;
    }
    public void getFullPhoneNumber(Phone phone){
        System.out.println("areaCode:" + phone.getAreaCode());
        System.out.println("prefix:" + phone.getPrefix());
        System.out.println("number:" + phone.getNumber());
    }
}
如何解决呢?在这种情况下,你可以考虑将这个方法移动到它使用的那个类中。例如,要将 getFullPhoneNumber()从 User 类移动到Phone类中,因为它调用了Phone类的很多方法。

8. Data Clumps(数据泥团)
数据项就像小孩子,喜欢成群结队地呆在一块。如果一些数据项总是一起出现的,并且一起出现更有意义的,就可以考虑,按数据的业务含义来封装成数据对象。反例如下:

public class User {

    private String firstName;
    private String lastName;
    private String province;
    private String city;
    private String area;
    private String street;
}

正例:

public class User {

    private UserName username;
    private Adress adress;
}

class UserName{
    private String firstName;
    private String lastName;
}
class Address{
    private String province;
    private String city;
    private String area;
    private String street;
}

9. Primitive Obsession (基本类型偏执)
多数编程环境都有两种数据类型,结构类型和基本类型。这里的基本类型,如果指Java语言的话,不仅仅包括那八大基本类型哈,也包括String等。如果是经常一起出现的基本类型,可以考虑把它们封装成对象。我个人觉得它有点像Data Clumps(数据泥团) 举个反例如下:

// 订单
public class Order {
    private String customName;
    private String address;
    private Integer orderId;
    private Integer price;
}
正例:

// 订单类
public class Order {
    private Custom custom;
    private Integer orderId;
    private Integer price;
}
// 把custom相关字段封装起来,在Order中引用Custom对象
public class Custom {
    private String name;
    private String address;
}

当然,这里不是所有的基本类型,都建议封装成对象,有关联或者一起出现的,才这么建议哈。

10. Switch Statements (Switch 语句)
这里的Switch语句,不仅包括Switch相关的语句,也包括多层if...else的语句哈。很多时候,switch语句的问题就在于重复,如果你为它添加一个新的case语句,就必须找到所有的switch语句并且修改它们。

示例代码如下:

    String medalType = "guest";
    if ("guest".equals(medalType)) {
        System.out.println("嘉宾勋章");
     } else if ("vip".equals(medalType)) {
        System.out.println("会员勋章");
    } else if ("guard".equals(medalType)) {
        System.out.println("守护勋章");
    }
    ...
这种场景可以考虑使用多态优化:

//勋章接口
public interface IMedalService {
    void showMedal();
}

//守护勋章策略实现类
public class GuardMedalServiceImpl implements IMedalService {
    @Override
    public void showMedal() {
        System.out.println("展示守护勋章");
    }
}
//嘉宾勋章策略实现类
public class GuestMedalServiceImpl implements IMedalService {
    @Override
    public void showMedal() {
        System.out.println("嘉宾勋章");
    }
}

//勋章服务工厂类
public class MedalServicesFactory {

    private static final Map<String, IMedalService> map = new HashMap<>();
    static {
        map.put("guard", new GuardMedalServiceImpl());
        map.put("vip", new VipMedalServiceImpl());
        map.put("guest", new GuestMedalServiceImpl());
    }
    public static IMedalService getMedalService(String medalType) {
        return map.get(medalType);
    }
}

当然,多态只是优化的一个方案,一个方向。如果只是单一函数有些简单选择示例,并不建议动不动就使用动态,因为显得有点杀鸡使用牛刀了。

11.Parallel Inheritance Hierarchies( 平行继承体系)
平行继承体系 其实算是Shotgun Surgery的特殊情况啦。当你为A类的一个子类Ax,也必须为另一个类B相应的增加一个子类Bx。

解决方法:遇到这种情况,就要消除两个继承体系之间的引用,有一个类是可以去掉继承关系的。

12. Lazy Class (冗赘类)
把这些不再重要的类里面的逻辑,合并到相关类,删掉旧的。一个比较常见的场景就是,假设系统已经有日期工具类DateUtils,有些小伙伴在开发中,需要用到日期转化等,不管三七二十一,又自己实现一个新的日期工具类。

13. Speculative Generality(夸夸其谈未来性)
尽量避免过度设计的代码。例如:

只有一个if else,那就不需要班门弄斧使用多态;

如果某个抽象类没有什么太大的作用,就运用Collapse Hierarchy(折叠继承体系)

如果函数的某些参数没用上,就移除。

14. Temporary Field(令人迷惑的临时字段)
某个实例变量仅为某种特定情况而定而设,这样的代码就让人不易理解,我们称之为 Temporary Field(令人迷惑的临时字段)。反例如下:

public class PhoneAccount {

    private double excessMinutesCharge;
    private static final double RATE = 8.0;

    public double computeBill(int minutesUsed, int includedMinutes) {
        excessMinutesCharge = 0.0;
        int excessMinutes = minutesUsed - includedMinutes;
        if (excessMinutes >= 1) {
            excessMinutesCharge = excessMinutes * RATE;
        }
        return excessMinutesCharge;
    }

    public double chargeForExcessMinutes(int minutesUsed, int includedMinutes) {
        computeBill(minutesUsed, includedMinutes);
        return excessMinutesCharge;
    }
}

思考一下,临时字段excessMinutesCharge是否多余呢?

15. Message Chains (过度耦合的消息链)
当你看到用户向一个对象请求另一个对象,然后再向后者请求另一个对象,然后再请求另一个对象...这就是消息链。实际代码中,你看到的可能是一长串getThis()或一长串临时变量。反例如下:

A.getB().getC().getD().getTianLuoBoy().getData();
A想要获取需要的数据时,必须要知道B,又必须知道C,又必须知道D...其实A需要知道得太多啦,回头想下封装性,嘻嘻。其实可以通过拆函数或者移动函数解决,比如由B作为代理,搞个函数直接返回A需要数据。

16. Middle Man (中间人)
对象的基本特征之一就是封装,即对外部世界隐藏其内部细节。封装往往伴随委托,过度运用委托就不好:某个类接口有一半的函数都委托给其他类。可以使用Remove Middle Man优化。反例如下:

A.B.getC(){
   return C.getC();
}
其实,A可以直接通过C去获取C,而不需要通过B去获取。

17. Inappropriate Intimacy(狎昵关系)
如果两个类过于亲密,过分狎昵,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两个类彼此使用对方的私有的东西,就是一种坏代码味道。我们称之为Inappropriate Intimacy(狎昵关系)

建议尽量把有关联的方法或属性抽离出来,放到公共类,以减少关联。

18. Alternative Classes with Different Interfaces (异曲同工的类)
A类的接口a,和B类的接口b,做的的是相同一件事,或者类似的事情。我们就把A和B叫做异曲同工的类。

可以通过重命名,移动函数,或抽象子类等方式优化

19. Incomplete Library Class (不完美的类库)
大多数对象只要够用就好,如果类库构造得不够好,我们不可能修改其中的类使它完成我们**完成的工作。可以酱紫:包一层函数或包成新的类。

20. Data Class (纯数据类)
什么是Data Class? 它们拥有一些字段,以及用于访问(读写)这些字段的函数。这些类很简单,仅有公共成员变量,或简单操作的函数。

如何优化呢?将相关操作封装进去,减少public成员变量。比如:

如果拥有public字段-> Encapsulate Field

如果这些类内含容器类的字段,应该检查它们是不是得到了恰当地封装-> Encapsulate Collection封装起来

对于不该被其他类修改的字段-> Remove Setting Method->找出取值/设置函数被其他类运用的地点-> Move Method 把这些调用行为搬移到Data Class来。如果无法搬移整个函数,就运用Extract Method产生一个可被搬移的函数->Hide Method把这些取值/设置函数隐藏起来。

21. Refused Bequest (被拒绝的馈赠)
子类应该继承父类的数据和函数。子类继承得到所有函数和数据,却只使用了几个,那就是继承体系设计错误,需要优化。

需要为这个子类新建一个兄弟类->Push Down Method和Push Down Field把所有用不到的函数下推给兄弟类,这样一来,超类就只持有所有子类共享的东西。所有超类都应该是抽象的。

如果子类复用了超类的实现,又不愿意支持超类的接口,可以不以为然。但是不能胡乱修改继承体系->Replace Inheritance with Delegation(用委派替换继承).

22. Comments (过多的注释)
这个点不是说代码不建议写注释哦,而是,建议大家避免用注释解释代码,避免过多的注释。这些都是常见注释的坏味道:

多余的解释

日志式注释

用注释解释变量等

...

如何优化呢?

方法函数、变量的命名要规范、浅显易懂、避免用注释解释代码。

关键、复杂的业务,使用清晰、简明的注释

23. 神奇命名
方法函数、变量、类名、模块等,都需要简单明了,浅显易懂。避免靠自己主观意识瞎起名字。

反例:

boolean test = chenkParamResult(req);
正例:

boolean isParamPass = chenkParamResult(req);
24. 神奇魔法数
日常开发中,经常会遇到这种代码:

if(userType==1){
   //doSth1
}else If( userType ==2){
   //doSth2
}
...
代码中的这个1和2都表示什么意思呢?再比如setStatus(1)中的1又表示什么意思呢?看到类似坏代码,可以这两种方式优化:

新建个常量类,把一些常量放进去,统一管理,并且写好注释;

建一个枚举类,把相关的魔法数字放到一起管理。

25. 混乱的代码层次调用
我们代码一般会分dao层、service层和controller层。

dao层主要做数据持久层的工作,与数据库打交道。

service层主要负责业务逻辑处理。

controller层负责具体的业务模块流程的控制。

所以一般就是controller调用service,service调dao。如果你在代码看到controller直接调用dao,那可以考虑是否优化啦。反例如下:

@RestController
public class UserController {

    Autowired
    private UserDao userDao;

    @RequestMapping("user/info/query")
    public String queryUserInfo(String userName) {
        return userDao.selectByUserName(userName);
    }
}
————————————————
版权声明:本文为CSDN博主「Be_insighted」的原创文章,遵循CC 4.0 BY-SA版权协议,转载请附上原文出处链接及本声明。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Be_insighted/article/details/125064450

网友A:
有本书关于讲C语言如何精简代码的,记不得名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