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芯片] 【CH32X035评估板测评】CH32X035的模拟量采集报警系统

楼主(2023-10-12):
经过对CH32X035评估板测评的不断深入以及了解,发现CH32X035芯片能够
满足大部分场景使用,尤其是ADC检测方面。日常生活中电压电流非常常见,
检测相关数值对保护人员安全就非常重要。下面是用CH32X035芯片模拟检测
电压报警系统,方案设计如下:
1、使用滑动电阻进行电压输入
2、使用CH32X035芯片做为主控芯片时实读取电压值通过串口反馈上位机,
3、假设0-2.5V为正常电压,不断给上位机进行实时反馈,一旦超过2.5V认
为电压异常,进行蜂鸣器报警提示,并反馈上位机error异常信息,上位机
收到error信息后控制其他设备进行其他操作。
系统原理图如下:

实物组成如下:

方案实现概述:
首先采用板子PA1口ADC进行模拟电压采集,将得到的数据与设定值进行比较
(当然设定值可以通过上位机进行串口USART1设置),如果数据小于设定值持
续通过USART1给上位机发送信息并打印数据,若采集的模拟电压大于设定值,驱动
IOPA0口进行蜂鸣器报警同时通过USART1给上位机发送erro信息“Over SetValue 2.5V”。
实际上位机得到的信息如下:

网友A:
楼主这个图是用什么软件画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个图是用什么软件画的呢?

画的原理图框图,是用电气软件EPLAN画的

网友B:
这种采集方式是不是不要求精准呢

网友C:
电压基准使用的外部的还是内部的呢

网友D:
不超过门限值的电压值并不上报是吗

网友E:
直接使用电压检测模块不就可以了吗

网友F:
这种报警方式对响应的实时性要求高不高呢

网友G:
这种采集方式需要考虑adc的阻抗匹配吗

网友H:
ADC精度和稳定性咋样?

网友I(2024-02-27):
引用 网友C:
电压基准使用的外部的还是内部的呢

请问,怎么使用基准电压为内部的1.2V啊?我想测电池电压实际值,但电池同样直接给单片机供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