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4层pcb板要怎么布线

楼主(2023-10-12):
四层pcb打样电路板怎么布线,今天捷多邦小编就和大家分享一些pcb四层板布线技巧。

一、尽量将功能块元件放在一同,斑马条等LCD附近元件不能靠太近。
二、元件需排放均匀,以便安装、插件、焊接等操作。文字排放在当前字符层,方位合理,注意朝向,防止被遮挡,便于出产。
三、捷多邦PCB多层板布线尽量是直线,或45度折线,防止产生电磁辐射。
四、多考虑捷多邦PCB多层板加固、挖空放元件等多种方式,防止辐射源过多。
五、电池座下不要放置焊盘、过空等,PAD和VIL尺寸合理。
六、元件排放多考虑结构,贴片元件有正负极应在封装和最终标明,防止空间抵触。
七、3点以上连线,尽量让线顺次通过各点,便于测验,线长尽量短.
八、引脚之间尽量不要放线,特别是集成电路引脚之间和周围。
九、振荡电路元件尽量靠近IC,振荡电路尽量远离天线等易受搅扰区。晶振下要放接地焊盘。
十、布线完成后要仔细检查每一个联线(包括NETLABLE)是否真的连接上(可用点亮法)。
十一、不同层之间的线尽量不要平行,以免形成实际上的电容。
十二、地线、电源线至少10-15mil以上(对逻辑电路)。
十三、过孔要涂绿油(置为负一倍值)。
十四、尽量让铺地多义线连在一同,增大接地面积。线与线之间尽量整齐。
十五、现在电路板可做4—5mil的布线,但一般作6mil线宽,8mil线距,12/20mil焊盘。布线应考虑灌入电流等的影响。

以上便是四层pcb打样电路板怎么布线、捷多邦四层pcb板布线技巧分享,**对你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