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常我们说的晶体的PPM是指的哪个参数

楼主(2023-10-12):
晶体的PPM,从datasheet里可以看到有两个,一个叫“频率公差”,也就是常温下的频率误差;
另一个是频率稳定度,也就是温度范围内频率的变化;
我们说一个晶体是多少多少ppm,通常指的是这里的哪一个,第一个还是第二个?
例如,我这个晶体,他的PPM是10还是30?

网友A:
看了某某商城,应该是表示的第一个。

网友B:
还有一个频率老化率呢

网友C:
上一个是指25度时的频率偏差,下一个是全温度范围偏差吧。

网友D:
严格来说,是指的第一个,即标准测试条件下的误差。第二个是指的温度对它的影响。

网友E:
一个室温的稳定度,一个是随着温度变化的漂移

网友F:
后一个包含了前一个,作为使用角度看应该是后一个。如果还有其他的,应该是最大的那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