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应用] 国产MCU专栏 第66期:一步步开启 芯源CW32L052 设计之路

楼主(2023-10-12):
cw, MCU, BSP, ic, tc
*阅读说明:以下仅简要总结摘录,排名不分先后。详细项目方案内容、源码附件、资料等请戳原链接查看。

尽管CW32L052R8T6 StartKit 评估板在显示方面它配有 4x16段码 LCD 显示屏,但在使用时还是存在诸多的不便,为此便为其配置了一款I2C型的LCD1602显示模块,这样就可大大地增强信息输出的表现了。
该显示模块是以PCF8574为核心处理芯片,由它将I2C信号转化为并行信号来驱动LCD1602的显示。

隆重的介绍一下武汉芯源的CW32L052这款芯片,CW32L052在UART外设中增加了一个定时器,初始化其定时器简单,对于实现不定长接收非常之方便。在我了解的UART外设中,是最好用的一个功能!

重定向是指将fputc里面的输出指向目标设备。因printf函数调用了fputc,而fputc输出有默认指向的目标,且不同库中的fputc输出指向不同,所以需要重写fputc标准库实现重定向到串口。

结合CW32L052开发板上的LCD,可以制作一个电子时钟,可以显示日期、时间。为此将如何实现这一功能分享如下:
本次使用的RTC功能有三个,一个是设置和读取日期寄存器,二个是设置与读取时间寄存器,三是设置周期中官定时器,实现中断回调函数。

经过学习官方的cw32l052_i2c.c中的函数,结合我以住驱动SSD1306的经验,成细的驱动了OLED屏,现在驱动方法分享如下:
选取合适的硬件I2C驱动管脚, 由于我原来在L083开发板上面使用了与LCD段码屏的管脚导致不起时序,所以这次我避免用到有可能起冲突的管脚。

IAP设计思路:大体分为两部分设计,bootloader、APP代码设计,bootloader用于检查APP区代码是否需要更新,以及跳转到APP区执行APP程序。

系统采用压电传感器是一种典型的有源传感器,又称自发电式传感器。其工作原理是基于某些材料受力后在其相应的特定表面产生电荷的压电效应。

该方案旨在设计一个电子点名器系统,利用武汉芯源的CW32L052C8芯片作为核心控制器,实现快速、智能化的课堂点名功能。系统将使用语音信号录制和播放功能,配合LED数码管显示学生学号。主要的规划步骤包括硬件设计、固件开发和系统集成。

网友A:
都是一些非常不错的的设计方案

网友B:
不知道 大家使用芯苑,感觉怎么样?好不好,有没有什么问题?

我在使用芯原的CW32L031的时候,发现RTC,有的时候,定时器不运行了,有的时候不是按照设定的时间允许。不知道什么原因,一段时间后,它右可以正常的允许了。这难道是他们的SDK有bug ?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 大家使用芯苑,感觉怎么样?好不好,有没有什么问题?

我在使用芯原的CW32L031的时候,发现RTC,有 ...

请问有更详细的故障现象描述吗?如果可以,建议先运行一下CW32L031固件库中的RTC例程。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请问有更详细的故障现象描述吗?如果可以,建议先运行一下CW32L031固件库中的RTC例程。 ...

现在 运行的还好,没有发现问题。这个还需要大量的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