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下GD32A503K(QFN32)系列的DAC功能可以正常使用吗?

楼主(2023-10-12):
咨询下GD32A503K(QFN32)系列的DAC功能可以正常使用吗?
目前把例程下载到单片机里面DAC输出只有0.1V,软件默认设置输出应该是0X7FF的值。调整OUT_R12DH寄存器的值,输出几乎没变化。
是因为QFN32没有参考引脚,没供电的原因吗?

网友A:
用户手册90页底和91页开头,有说明为提高 ADC和 DAC的 精度, 可 将 独立的外部参考电压连接至 ADC / DAC引脚 VREF+ / VREF-。根据不同的封装, VREF+可 被连接至 VDDA引脚, 或者外部 参考电压, 外部 参考电压的范围请参考 表14-2. ADC输入引脚定义和 表15-1. DAC引脚 VREF-须被连接至 VSSA引脚, VREF+引脚仅存在于 100-pin与 64-pin的 封装上,而 在 更少引脚 的 封装 上 不存在,因其内部已经连接至VDDA。 VREF-内部 直接 连接至 VSSA。

网友B:
肯定可以用啊,肯定是你软件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户手册90页底和91页开头,有说明为提高 ADC和 DAC的 精度, 可 将 独立的外部参考电压连接至 ADC / DAC引 ...

感谢大佬

楼主:
引用 网友B:
肯定可以用啊,肯定是你软件有问题。

主要例程下进去没得反应,有点懵逼。输出引脚都是一样

网友C(2024-01-31):
参考电压很低?

网友D:
如果寄存器的值没有正确设置,DAC的输出可能会不正常。

网友E:
检查DAC的输出连接是否正确。任何连接问题都可能导致DAC的输出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