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回调函数是每次中断都进去一次?

楼主(2023-10-12):
1.    比如串口的接收或者发送的回调函数,是不是每发一个字节,或者说每接收一次字节,都进去回调一次?

2.     中断的目的就是为了执行回调函数里面的内容,我这个说法对么》?

网友A:
是的,回调函数是每次中断都会进去一次。在串口通信中,当单片机每完成接收一个字符,就会进入一次中断处理函数。在中断处理函数中,会调用函数HAL_UART_IRQHandler(UART_HandleTypeDef *huart),该函数间接调用回调函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回调函数是每次中断都会进去一次。在串口通信中,当单片机每完成接收一个字符,就会进入一次中断处理 ...

那这样回调频率不是很高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这样回调频率不是很高了?

如果你担心回调频率过高会对系统性能产生负面影响,可以考虑以下几个方面:

1.中断处理程序的优化:尽可能减少中断处理程序中的操作,将复杂的逻辑判断或耗时的操作移到外部的回调函数中,减少中断处理的时间,降低回调的频率。
2.回调函数的实现:在实现回调函数时,要注意函数的性能和效率。避免在回调函数中执行过于耗时的操作,减少对系统资源的占用。
3.任务的调度:可以考虑使用任务调度或工作队列等技术,将回调函数挂接到相应的任务或队列中,以避免频繁地调用回调函数,降低回调的频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担心回调频率过高会对系统性能产生负面影响,可以考虑以下几个方面:

1.中断处理程序的优化:尽可 ...

好,谢谢指点。

网友B(2023-11-21):
符合条件就会进入到中断的啊

网友C:
这个好像是这样的

网友D:
也不一定,串口发数据有的是按字符串的方式发送的

网友E:
你可以看看中断函数里面的嘛,这样会知道怎么回事儿了

网友F:
中断的目的是快速响应中断里的任务

网友G:
主要是单片机相当于按部就班的操作,但是中断就相当于打破了这个规则

网友H:
中断确实是为了执行回调函数里面的内容

网友I:
对啊,每次想要用到中断里面的函数,都要进到中断一下的

网友J:
这个看你程序逻辑怎么写的,有很多回调函数也不一定在中断里执行的

网友K:
中断当然要执行内容了,但是是不是回调函数的,得看你是咋写的

网友L:
回调函数和中断没有必然联系。

网友M:
不一定,同一个中断可以选择好几种回调函数,看你怎么配置。

网友N(2024-04-08):
中断里要执行什么操作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