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PIC curiosity NANO开发板无法烧录的解决办法

楼主(2023-10-12):
如果升级到最新工具包,可能导致curiosity NANO开发板无法烧录程序。这个时候可以通过简单的退回老版本工具包固件恢复开发板功能
方式,在工程单击右键,找到最后一项工程属性,点进去,按下面的顺序找到工具包版本选择,只要不选下图中最新的即可,确定保存

重新编译烧录
会检测编程器固件版本,并恢复丢失的BOOT
然后进入烧录程序,完成应用程序固件烧录
  1. *****************************************************

Currently loaded versions:
Application version...........1.27.129 (0x01.0x1b.0x81)
Tool pack version .............1.12.711
Entering firmware upgrade mode

Currently loaded versions:
Boot version..................0.0.0 (0x00.0x00.0x00)

  8. *****************************************************

Currently loaded versions:
Application version...........1.27.129 (0x01.0x1b.0x81)
Tool pack version .............1.10.488
Entering firmware upgrade mode

Currently loaded versions:
Boot version..................0.0.0 (0x00.0x00.0x00)
Updating firmware application...

Currently loaded versions:
Application version...........1.25.116 (0x01.0x19.0x74)
Tool pack version .............1.10.488
Target voltage detected
Target device PIC18F16Q41 found.
Device Revision Id  = 0xa0050000
Device Id = 0x7560

Calculating memory ranges for operation...

Erasing...

The following memory area(s) will be programmed:
program memory: start address = 0x0, end address = 0xff
program memory: start address = 0x1500, end address = 0x16ff
program memory: start address = 0xff00, end address = 0xffff
configuration memory

Programming complete

楼主:
赶紧来试试你的烧录器是不是也可以这边搞坏吧,哈哈。

楼主:
这说明一个问题,东西不是越新的就越好,新的还可能有新的问题呢。

网友A:
能用的时候千万别升级。

网友B(2023-11-23):
太新没适配吗

网友C:
不追求最新的就好了

网友D:
Bootloader丢失了?

楼主:
是的,Bootloader丢失了。而高版本可能不支持导致的丢失或者识别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