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MSPM0L1306开发板试用体验---MDK开发篇

楼主:
先前一直打算以MDK(Keil)作为开发工具,在安装TexasInstruments.MSPM0L_DFP.1.1.0之后,也的确能见到对MSPM0L1306的支持,见图2所示。

图1 芯片支持

但在解压并安装mspm0_sdk_1_10_01_05后,却无法对例程进行编译,一个点灯程序竟有60个错误。
后来将MDK版本改为V5.25.2.0之后,错误减少到5个,且属于类型定义问题。

将类似“SYSCONFIG_WEAK void SYSCFG_DL_GPIO_init(void)”的语句改为 “voidSYSCFG_DL_GPIO_init(void)”之后就可通过编译了,见图2所示。
图2 完成编译

接下来就是检测程序下载的性能,先按图3所示来设置调试工具类型,然后在连接开发板的情况下,即可见到图4所示的连接状态。
图3 调试工具类型

图4 完成连接

在连接成功的情况下,按图5所示选取烧录算法后,就可进行下载测试了。
图5 选取烧录算法

在执行下载后,其界面如图6所示,说明程序下载成功。
图6 完成下载

此时,即可见到开发板上的RGB_LED在不停地切换显示红绿蓝的色彩,说明一切正常,这样就可完全在MDK下进行开发了!
图7点亮蓝灯

图8点亮红灯

网友A(2023-10-31):
楼主你有尝试过自己添加那个flash算法吗?没有找到算法在哪下载

楼主:
算法没有单独下,安装环境后就可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