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S90舵机参数谁知道

楼主(2023-10-12):
测试了一下,转动180度,好像要至少0.5S。

楼主:
有没有这个转速的参数呢?用PIC18F16Q41控制,发现RA5在MCC里配置后不输出,不知道什么原因,等大佬给解答。

网友A:
转速: 0.09到0.10 sec/60°(4.8V)

网友A:
大概就是要在4.8V电源下,0.1秒转60度,按照你这个180度算,至少0.3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