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开发工具资源区] 参考电压源选择的最低功耗是多少?

楼主(2023-10-13):
参考电压源选择的最低功耗是多少?

网友A:
理论上最低的功耗是零,这只有在设备完全不工作时才能达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理论上最低的功耗是零,这只有在设备完全不工作时才能达到。

还有一种性价比更高的就是只是想想,硬件也不用投入

网友C:
功耗这个东西对于现在除非是电池的会重点考虑如果是其他类型的可以完全忽略

网友D(2023-11-14):
这个会有具体数字或者参考吗?

网友E:
电源的选型VDDA、ExRef、内置1.5V参考电压、内置2.5V参考电压,单说功耗没啥意义吧

网友C:
实际跟想象的还是差距挺大的,最低只能想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