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方配套工具]
如何用好 C 语言函数的返回值

楼主(2023-10-13):
基本上,没有人会将大段的C语言代码全部塞入 main() 函数。更好的做法是按照复用率高、耦合性低的原则,尽可能的将代码拆分不同的功能模块,并封装成函数。
C语言代码的组合千变万化,因此函数的功能可能会比较复杂,不同的输入,常常产生不同的输出结果。
C语言函数的返回值

C语言函数可以通过返回值表示输出结果,例如 log() 函数的返回值会根据不同的输入,返回不同的值。
再比如,我们定义一个函数 myopen(),用于打开某个文件,那么,这个函数要么能够成功打开文件,要么打开文件失败,这时,可以通过返回值区分“成功”和“失败”。
当然,myopen() 函数失败的原因可能很多,但不是本文关注的重点,本文更关心的是,该以何值表示“成功”,何值表示“失败”。
按照C语言语法, 0 表示假,非零(常常用 1)表示真,那是否函数也用 0 返回值表示“失败”,1 返回值表示“成功”呢?

行业“潜规则”

C语言函数当然可以使用返回值 0 表示“失败”,用返回值 1 表示“成功”。
事实上,C语言函数用什么样的返回值表示成功或者失败,只是一种人为的约定,函数的调用者遵守这个“约定”就可以了。
C语言也有“行业潜规则”,不过,对于一般的函数,大多数C语言程序员常常使用返回值 0 表示成功,非零值表示失败。因此,如果**我们定义的函数能够被大多数人愉快的使用,最好不要反其道而行,遵守“行业潜规则”更好一点。
仔细考虑下,其实C语言函数使用返回值 0 表示成功是有原因的。更一般的C语言函数返回值并不一定只有两种可能值(成功/失败),它可能还会返回对应错误原因的返回值。总之,函数成功只有一种可能,函数失败却有多种可能。
实数要么是 0,要么非 0,因此可以将 0 看作一个比较特殊的“唯一”数值,使用 0 这个“唯一”的返回值,表示唯一的“成功”,多种非零的返回值,表示多种原因的失败,无疑更好一些。
当然,我们也可以说“实数要么是 1,要么非 1”,不过这显然也不是“行业潜规则”。
例如我们可以规定,如果 myopen() 函数因为“文件或者目录不存在”的原因失败,返回 -1,如果因为“权限不够”的原因失败,则返回 -2。-1 和 -2 都是“非零值”,而成功作为失败的对立面,也即“非零值”的对立面,myopen() 函数使用返回值 0 表示成功无可厚非。

另一种行业“潜规则”

当然,C语言程序员中还有一种“行业潜规则”。如果定义的函数是个布尔函数,也即返回值显式的使用类似于 bool 关键字定义,或者函数名类似于 is_true(),那么显然此时应该遵守C语言语法,使用“真”值表示成功,“假”值表示失败。
if( is_true() )
  printf("true\n");
请看上面这两行C语言代码,显然,遵守C语言语法的布尔函数更便于程序员写出布尔判断类的代码。

小结

本文主要讨论了C语言程序开发中关于函数返回值的问题。可见,使用什么样的返回值表示成功,什么用的返回值表示失败,其实只是一种人为约定。
只不过,如果**我们编写的代码能够被大多数同行愉快的使用,最好遵守下“行业潜规则”。
当然了,若是**我们的C语言代码应用性更广,则可以使用<stdlib.h>标准头文件里预先定义好的 EXIT_SUCCESS 和 EXIT_FAILURE 宏。

网友A:
哈哈哈,潜规则无处不在

网友B:
这些函数调用在于封装的效果如何

网友C:
其实程序就是一种人为约束的过程

网友D:
程序更好的做法是按照复用率高、耦合性低的原则,尽可能的将代码拆分不同的功能模块,并封装成函数。

网友E:
然,C语言程序员中还有一种“行业潜规则”。如果定义的函数是个布尔函数,也即返回值显式的使用类似于 bool 关键字定义,或者函数名类似于 is_true(),那么显然此时应该遵守C语言语法,使用“真”值表示成功,“假”值表示失败。

网友F(2023-11-15):
返回值是复合类型的数据也是相应复合指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