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样问答

楼主(2023-10-13):
设计了一个反激的辅助电源,想问一下各位大神,反激电源DCM模式下,原边电流怎么使用软件方法进行平均值采样?谢谢。

楼主:
@xch 坛友能给看看这个问题该如何解决吗?

网友A:
"软件方法"是怎么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软件方法"是怎么回事?

就是软件仿真测试。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软件仿真测试。

用个RC低通并在初级线圈两端,仿真器的万用表测量电容C上的电压。根据初级直流电阻换算成初级平均
电流

楼主(点评):
收到,和同事一起试试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