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32E1]
请教关于apm32E103能完全兼容apm32F103吗?

楼主(2023-10-13):
我之前过的产品用的都是apm32F103rct6,听一个朋友说起,apm32e103的主频更高。正好手头一个项目,处理的内容比较多,想咨询一下apm32E103能完全兼容apm32F103吗?移植的话,需要注意哪些方面?

网友A:
E相当于是F的增强版,可以平替的。

网友B(2023-12-18):
对啊,没啥注意的,直接可以使用的

网友C:
得看你需要的功能,有可能会有遇到功能不能完全兼容的情况

网友D:
直接使用就可以,我觉得是这样

网友E:
其实,极海的芯片是可以完全兼容ST的,这一点非常给力

网友F:
E没用过,不过用F系列就可以啊

网友G:
现在不是还可以买到F系列么,你还换芯片干啥

网友H:
好像E是多了存储吧,其他没啥变化

网友I:
应该是能完全兼容E系列的

网友J:
你直接试试不就知道了么,很好试的,烧录个原来的固件就行

网友K:
应该能兼容,直接找个代理商问问多好

网友L:
应该能完全兼容吧

网友M:
这个E好像是新的芯片吧

网友N:
可以兼容,估计是增强了什么

网友O:
只要引脚兼容的话,我觉得其他都不是很大的问题

网友P:
兼容的吧,我记得之前看到过这个介绍

网友Q:
你直接找个代理商问问不就好了么

网友R:
估计移植都不用,直接固件烧录就行

网友S:
确实E的性能变的更强了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