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太网/USB/其他总线]
分配 PHY 地址时必须考虑什么呢?

楼主(2023-10-13):
PHY地址问题会导致接口初始化失败,无法与设备通信。给设备分配 PHY 地址时需要注意的事项主要有:
1. 设备是否会引起地址争用。
   在设备中,有多种方法可以通过 PHYAD 引脚设置 PHY 地址。通常用3位来唯一确定地址。如果可以选择 PHY 地址 9 (01001),则它可以与 PHY 地址为 1 (00001) 的  设备竞争,因为高 2 位只能通过寄存器进行配置。因此,在与设备进行数据传输之前,请确保系统中的所有设备都已正确配置其 PHY 地址。
2. 主机是否可能有未初始化的 PHY地址
主机可能存在未初始化的 PHY地址,地址值可能为 0。在数据传输之前初始化 PHY 地址至关重要。解决此问题的另一种方法是避免对任何下游设备使用 PHY 地址 0。
3. 是否有其他信号共享PHY地址引脚
配置strap通常用于PHY 地址设置。因此,最好推迟共享信号线上的数据传输,直到复位后锁定配置strap值所需的时间之后。这样就不会无意中将 PHY 地址设置为不同的值。

网友A(2023-11-23):
物理地址的选择至关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