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A35D1_uboot修改ma35d1.h 对uboot环境变量不起作用

楼主(2023-10-13):
在uboot修改的include/configs/ma35d1.h里的东西没有去修改uboot环境变量,已经测试过make uboot-rebuild + make跟make clean + make都是一样

在uboot里面打印log为bmp_addr_r=0x8D200000并没有改变成ma35d1.h里设置的0x8C800000

网友A:
修改buildroot中的以下文件
buildroot/board/nuvoton/ma35d1/uboot-env.txt里面的配置

然后进行编译
make uboot-rebuild
make arm-trusted-firmware-rebuild
make

网友B:
编译问题

网友C:
如果你使用的 ma35d1.h 文件与 uBoot 的其他部分不匹配,可能会导致问题。确保你正在使用的 ma35d1.h 文件与你的 uBoot 版本相匹配,并与其他相关文件(如 Makefile)兼容。

网友D:
检查你的 uBoot 环境变量配置是否正确。环境变量的设置可能会覆盖默认设置,包括由 ma35d1.h 中定义的设置。确保你正确设置了与你的硬件配置相关的环境变量。

网友E:
在哪里检查uBoot 环境变量配置呢

网友F:
uBoot环境变量的配置是否正确的判定标准是什么

网友G:
如果文件不匹配 在编译阶段不会报错吗

网友H:
如何确保双方的版本相匹配呢

网友I:
如果不匹配 在调用的过程中就应该无法使用啊

网友J:
uBoot环境变量是我们可以随意修改的吗

网友K:
uboot设置的默认环境变量不起作用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