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A35D1 uboot **显示问题

楼主(2023-10-13):
需要在uboot中显示**,现在按照文档操作还不能正常显示,

按照指导文档操作在uboot使用tftp下载bmp图档去${bmp_addr_r}时显示以下错误 : TFTP error: trying to overwrite reserved memory…

网友A:
修以下两个设备树地址,就可以
uboot-custom/arch/arm/dts/ma35d1-sdcard0.dts
uboot-custom/arch/arm/dts/ma35d1.dts

reg = <0x00000000 0x80000000 0 0x10000000> /*256M*/

修改完上述设备树后,必须按照以下流程编译:
# make uboot-rebuild
# make arm-trusted-firmware-rebuild
# mak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