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如何反汇编编译好的DTS,确认配置是否正确

楼主(2023-10-13):
如何反汇编编译好的DTS,确认配置是否正确

网友A:
用dtc工具反编译dtb到dts
dtc -I dtb -O dts dtb_name.dtb -o dts_name.dts
dtc 路径可以使用:output/host/bin/dtc

网友B:
DTS(Device Tree Source)文件是一种用于描述硬件配置的数据格式,通常用于Linux内核和一些嵌入式系统中。要反汇编编译好的DTS文件并确认配置是否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