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A35D1 如何测试PTP通讯

楼主(2023-10-13):
MA35D1作为Master ,NUC972作为Slave的PTP通讯如何测试?

网友A:
测试流程如下:
MA35D1网口0与NUC972网口0之间直接相连
Master :MA35D1
# ifconfig eth0 192.168.10.88 netmask 255.255.255.0
# date "2023-09-14 9:17:00"
# hwclock -w
# hwclock
# ifconfig eth0 allmulti

ptp4l -i eth0 -m -H &
phc2sys -m -s CLOCK_REALTIME -c eth0 -w

Slave:NUC972
# ifconfig eth0 192.168.10.100 netmask 255.255.255.0
# ptp4l -i eth0 -m -H -s

网友B:
最简单的就是ping对讲IP地址

网友C:
1.硬件连接:

用合适的线缆将 MA35D1 的 PTP 接口与 NUC972 的 PTP 接口连接起来。
为两者提供稳定的电源。
2.配置 PTP:

对于 MA35D1,你需要进入其配置模式,通常通过在 RESET 引脚上施加一个低电平来进入。在配置模式下,你可以设置 PTP 相关参数,如时钟源、端口号等。
对于 NUC972,你需要在其操作系统级别进行配置,启用并配置 PTP 功能。你也需要设置相应的端口号以匹配 MA35D1 的端口号。
3.测试 PTP:

用适当的工具或软件在 NUC972 上创建一个 PTP 时间戳请求。这通常可以通过使用专门为此目的设计的软件或简单地通过发送一个 UDP 包来完成。
在 MA35D1 上,你应该能够接收到这个请求,并在其上产生一个相应。该响应将包括 MA35D1 的时间戳,该时间戳应该基于其内部时钟源。
检查从 NUC972 收到的响应,并验证时间戳是否与 MA35D1 的时钟源一致。
4.故障排除:

如果测试失败,首先检查硬件连接和配置是否正确。
确保设备都已正确设置并正在使用正确的 PTP 端口。
如果仍然有问题,你可能需要查看设备的日志或使用调试工具以确定问题的具体原因。

网友D:
请问PTP通讯是一种什么方式的通讯呢

网友E:
都需要测试这种通讯方式的哪些方面呢

网友F:
这种通讯方式需要有心跳信号吗

网友G:
有没有测试通讯速率的上限是多少

网友H:
如果在通讯过程中突然无法连接了 如何处理呢

网友I:
引用 网友D:
请问PTP通讯是一种什么方式的通讯呢

我怎么理解着像是点对点的缩写呢

网友J:
点对点连接通讯就是直线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