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A35D1 emmc如何分区

楼主(2023-10-13):
要把emmc分区,把镜像烧写进其中一个分区,其他几个分区做其他用途,要如何实现呢?

网友A:
1. eMMC分区可以透过fdisk 命令来实现,参考如下:
a. 运行 fdisk 命令:输入以下命令来运行 fdisk 工具,其中 /dev/mmcblkX 是您的 eMMC 存储设备的路径。请注意替换 X 为实际设备号。
fdisk /dev/mmcblkX

b. 使用 fdisk 进行分区:进入 fdisk 工具后,您可以使用以下命令来进行分区操作。

    n:创建一个新分区
    p:选择主分区
    e:选择扩展分区
    l:显示分区类型代码
    t:更改分区类型
    d:删除分区
    w:保存并退出

保存并退出:完成分区操作后,使用 w 命令保存您的分区更改并退出 fdisk 工具。

格式化分区:根据您的需求,您可能需要使用 mkfs 命令对分区进行格式化。例如,使用 mkfs.ext4 命令来格式化为 Ext4 文件系统:

mkfs.ext4 /dev/mmcblkXpY

这里的 Y 是您创建的分区号,例如 /dev/mmcblkXp1。

2.另外,如果是用来烧录emmc,可以使用量产烧录工具SWriter,可以实现从sd boot来烧录程序到NAND,SpiNAND或eMMC.

网友B:
用文件系统分区命令

网友C:
建议查阅硬盘或主板制造商提供的说明书或支持文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