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请教关于EPWM accumulator的疑问!

楼主(2023-10-13):
EPWM_EnableAcc(EPWM1, 0, 10, EPWM_IFA_ZERO_POINT);
这个是控制自动产生10个累加器然后自动关闭PWM输出吗?

void EPWM1P0_IRQHandler(void)
{
    EPWM_ClearAccInt(EPWM1, 0);
}

试验了一下 貌似又无法实现!

网友A:
你可以计数实现关闭PWM输出的

网友B:
这种比较麻烦吧,就是很容易误操作

网友C:
自己用定时器或者计数器实现就好了

网友D:
无法实现貌似就不支持的吧

网友E:
不如计数控制PWM输出了,简单还稳定可靠

网友F:
官方没有例程吗?可以参考一下例程的

网友G:
我觉得你可以看看手册,看这个功能是否是这么使用的

网友H:
一般就直接i++就得了,生成一次累加器就i++一次,到多少次之后,关闭PWM

网友I:
你这不是PWM的中断吗,是累加器的操作么

网友J:
没玩过,不过我觉得还是用个变量实现计数,然后控制PWM,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