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请问M480系列的MCU,可以获取单次上电的CLK运行时长吗?

楼主(2023-10-13):
请问M480系列的MCU,可以获取单次上电的CLK运行时长吗?
例如 设定一个变量,long 型的,记录自上电的运行时长。谢谢!

网友A:
定时器的方式呗,每多久+个变量就好了

网友B:
有啥意义么?终究会溢出的

网友C:
可以啊,就长整型是可以的

网友D:
而且溢出之前可以再递加下一个变量,这种就基本会有很久很久了

网友E:
你定时的时间建议是几百毫秒一次,这样能好点

网友F:
可以获取单次时钟运行的

网友G:
不过这个运行时间有啥用吗?好像意义不是很大

网友H:
对于M480系列的MCU,获取单次上电的CLK运行时长是可能的。然而,具体实现方式可能因不同的MCU型号和固件而有所不同。以下是一种通用的思路,您可以根据具体的MCU型号和开发环境进行适当的调整:

在MCU上电时,初始化一个长整型变量(long)来记录运行时长,并将其初始值设置为0。
在程序中,使用一个定时器或计数器来记录MCU的CLK运行时长。具体实现方式可以是通过读取MCU的定时器或计数器的当前值,并将其与上一次读取的值进行比较,以计算出MCU的CLK运行时长。
将计算出的MCU的CLK运行时长更新到之前初始化的长整型变量中。
在需要获取单次上电的CLK运行时长时,可以读取该长整型变量的值。

网友I:
计数就好了,问题不大的

网友J:
你就弄个变量,定时器++就OK

网友K:
记录之后得写在存储里吧,不然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