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CP251X 如何配置中断设备树?

楼主(2023-10-13):
MCP251X can驱动移植  nuc980 采样用设备树配置时,中断如何配置设备树?
                spi0: spi@b0061000 {
                        status = "okay";
                        #address-cells = <1>;
                        #size-cells = <0>;
                        pinctrl-names = "default";

                        ......

                        mcp251xfd: can0@0 {
                                reg = <0>;
                                compatible = "microchip,mcp251xfd";
                                interrupt-parent = <&aic>;//中断如何配置设备树??? 如何对应PA0
                                interrupts = <xx 4 1>;//中断如何配置设备树??? 如何对应PA0
                                spi-cpha = <0>;
                                spi-cpol = <0>;
                                spi-max-frequency = <2000000>;
                                status = "okay";
                        };
                };

网友A:
参考应用手册配置呗,是没参考的资料么

网友B:
不会,新唐的资料很难找,反正我是不太喜欢用新唐了

网友C:
这种应该有例程的吧,参考一下会好一些

网友D:
裸机还行,跑系统的话不咋会用

网友E:
对于设备树(Device Tree)的配置,通常需要在内核中包含设备树源文件(DTS),并在设备树编译文件(DTC)中添加节点内容。然后编译内核并烧写至开发板中。

网友F:
你还是找个例程来弄,参考对比着研究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