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请问复制BSP的文件为何无法go def 跳转是灰色

楼主(2023-10-13):
请问复制BSP的文件为何无法go def  跳转是灰色
路径并无中文,也无数字开头。。。
请大家看看是为何

网友A(2024-01-11):
可能是编译器的事儿

网友B:
之前我遇到过,用的编译器6就跳转不了

网友C:
你的目录太深了,是会这样的

网友D:
目录的路径里是否有中文啊?

网友E:
我建议你先编译一下,生成路径就好了

网友F:
这个建议就是把路径改成英文,路径浅一些,放根目录下最好

网友G:
之前的这个工程也是这样么?

网友H:
不能goto的原因有很多,可能是这个编译器不支持

网友H:
你把编译器改成arm 编译器5 就好了吧

网友I:
你换个工程试试呢?看看是否能goto一下

网友J:
换成AC5试试

网友K:
这个被编译器优化的级别有关系